led 笔记本 屏幕分三段怎么回事

楼主(2015-02-14):
led  笔记本屏幕分三段怎么回事

有高手 修过没有

网友A:
先软后硬,先刷屏码片,最后检查屏,显卡

网友:
我感觉是屏幕软排线的问题

网友:
机子排线都没有问题

网友:
屏换了吗

网友:
换个屏试试呗

网友:
哈分成三屏啦,我遇到过分成6屏。9屏的

网友:
支持2楼,个人觉得屏坏的可以比较大

网友:
这种问题就三板斧  换屏 屏线  不行就是显卡了

网友B:
在不行就换主板  保证解决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一般是屏或屏线的问题

网友:
换屏试一下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不能帮你啥忙了

网友:
软排线,逻辑板,屏,都有坏的可能。逐一排查。

网友:
先换屏试试吧

网友:
先换屏,再换屏线,最后显卡

网友:
屏的可能性最大,做维修常用屏都一样备两块,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换就能确定故障!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屏线,显卡,屏,就这三个

网友:
应该是换屏的节奏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软后硬,先刷屏码片,最后检查屏,显卡

大师,刷码片的机率在平时高不,,不知道屏马片的资料多吗?我没刷过,能说说吗

网友D:
屏线,显卡,屏,屏码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刷码片的机率在平时高不,,不知道屏马片的资料多吗?我没刷过,能说说吗

我也不是大师,只是开了电脑店,见的多一点,刷码片换屏时有些机器要刷,会用编程器那个刷码片就简单,可以先读取坏屏破屏码片资料备份,和刷BIOS一样,有些可能要EPROM飞线,有些说换屏不兼容其实大部分刷码片都可以正常用,不兼容只有极少

网友:
先换屏,不行的话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让客户直接换屏得了啊

网友:
先装驱动,再换屏线和屏最后加焊显卡!

网友:
看上去好像缺色  像逻辑板的原因

网友:
修好了没有?个人感觉应该是屏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不行就换主板  保证解决问题

你不如说直接换个新机器更简单呢

网友:
换屏试试呗

网友:
先换屏测试 如果是一样的 再测量屏线 然后再是刷屏上的码片了

网友:
换屏看看,不行再换屏线

网友:
屏坏了还用多说?一换就知道

网友:
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排除屏接口    完了就是屏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
直接换个屏 啊。这个还用研究吗

网友:
外接正常吗?接着换屏不行就尝试把显卡加热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换个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换个屏试试啊

网友:
码片的问题吧!!!

网友:
外接正常吗?如果外接也分屏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刷码片 秒杀 和额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啊

网友:
不用看了,这种就是屏的问题我早就搞过这样的问题而且这种问题只有LG的屏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是屏上的主芯片有问题,我换下来的屏,自己再修好

网友:
基本上是屏的问题一换就好

网友:
换个屏试试呀,试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线,显卡,屏,屏码片!
很爱看你的帖子,呵呵

网友:
一楼说的对,三板斧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修了两次都是屏的问题,两台都是东芝笔记本

网友:
显卡或屏驱动

网友:
如果确定是屏的话,直接更换更简单

网友:
屏线问题居多。。。。

网友:
显存有问题吧。?

网友:
屏幕的问题吧 换个看一下

网友:
感觉是屏的问题

网友:
像这种直接换屏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先外接排除显卡,后换屏,一步一步查,应该能很快定位故障。

网友:
对啊,也不外接看下排除

网友(2019-09-16):
笔记本屏幕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164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