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每个脚的命名是用坐标法?

楼主(2015-02-14):
但是一个元件连接到南桥里面的哪个脚,是怎么看出来的?
连接

网友:
看图纸,我一般都是这样的,或者取下南桥 用表笔量

网友:
看图纸,参看点位图啊,这个论坛有

网友:
只能找下图纸比较方便

网友:
有主板图纸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