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 提示enter your system lock pin code to unlock this mac

楼主(2015-02-14):
进系统 提示enter your system lock pin code to unlock this mac

开机按option 提示输密码

这种情况是bios 加密了吧 怎么解啊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试下

网友(2016-01-31):
放下电试一下看看。

网友:
输入您的系统锁定密码,以解开这个苹果

网友(2016-11-10):
哎  我悲催了  原来按option提示有密码  换了bios后 装系统 又提示enter your system lock pin code to unlock this mac 看来有双重密码。。。。悲催了

网友:
你以前设的密码  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