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530

楼主(2015-02-14):
触发到0.32a指示灯灭,显卡和3.5v有,电流0.3a,显卡有温度,dh3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

网友:
还没出CPU供电吧!查了没

网友:
电流太小一般是那个电压没有出来啊。测试一下吧。

网友:
s3一个开启三极管坏,不能转3v 5v

网友:
所用的供电都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