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请教AOC17普屏电源板有300V 无5V 电源灯不亮

楼主(2015-02-14):
新手请教大神个问题 AOC17普屏电源板有300V 无5V 换了电源管理芯片 也换了电源管 怀孕的电容已经换掉了 还是不行 电源灯都不亮

网友:
测有无短路。输出二极管好坏,芯片的条件,

网友A:
看看5v输出对地短路没有

网友:
测量下管子和2级管有无短路  电源板子就拿点东西细心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5v输出对地短路没有

断电之后 不知被板子哪个部位电了一下 然后再插电 保险就爆了

网友B:
感觉你班子好像有个电容鼓包了

网友:
有个电容鼓包了 2个二极管量一下 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还有个电容鼓包,换掉…。

网友:
保险就爆了,说明有短路,断开5v后级,看还短不短,还短,就是前级问题。

网友:
把光耦,431,都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班子好像有个电容鼓包了

已经换过了

网友:
看了看自己的注册时间 再看看自己的技术 真是惭愧啊!!

网友:
短路了 先查热地这边

网友:
负载有无短路 还有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否

网友C:
电源管理芯片为何换?爆?还是你量到坏了?爆的话那你单单换它不行还有那个0.22的也没了。量得坏换上去先量 有没有断路之类再上电,保险坏了不怕就怕爆到人。小心点,哈哈

网友:
爆保险,开关管短路啊。先看后级有短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管理芯片为何换?爆?还是你量到坏了?爆的话那你单单换它不行还有那个0.22的也没了。量得坏换上去先量 ...

现在没短路了 但是没有5V 12V啊

网友:
5v的二极管好的吗?

网友:
无5V  指示灯当然不亮啊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