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 锋锐 k42 加电掉电

楼主(2015-02-14):
能加到2.9 瞬间掉电到0.2 请问我该如何下手啊 本人新手
掉电

网友:
只提供这一种数据无法分析!按供电,时钟,复位三步走吧。

网友:
就是加电屏能闪烁一下就掉电了 再加电加不起来了 我量过各个电压了 都同时掉电

网友:
用示波器打啊

网友:
就是用示波器打的一个一个的试过了 BIOS的 波形都还有 掉电后 还是有正常波形的

网友:
这电脑也太能吃电啦,到2.9,带电池测得吗?

网友:
不带电池 就能到2.9

网友:
2.9 怎么这么高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我也只能说按时序查了啊

网友:
这个是不是那种上网本 , D壳 是铁的吗

网友:
你这个 好像是 后继大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