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11S开机显示Novo Button Menu

楼主(2015-02-14):
前几天接手一台YOGA11S超极本,还在保修期,进水无法保修。拆机把水清理干净,少量腐蚀的地方也清理干净,开机正常点亮,装机后发现暗屏,由于没图纸,维修困难,几天的维修,走了不少弯路,最终发现是开关排线断了一根,接好之后开机发现电池指示灯一直亮红灯(不插电池不亮),可以充电,充满之后还是红灯,这个问题只是看着不爽,不影响正常使用,不管。还有就是单独用电池开机要按两下以上才能开机,长按也不顶用,这个问题一直没法解决,没图纸无法找思路。再就是最后一个问题,看着不爽,每次开机都会显示Novo Button Menu,怎么开机键和还原键一样了,恢复BIOS也没用,按回车能进系统,但客户不同意啊,求解

网友A:
检查一下恢复键到IO之间是不是哪里漏电了

网友:
进CMOS设置一下启动循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恢复键到IO之间是不是哪里漏电了

恢复键上面有3.3v的

网友:
你好,楼主现在还要修这个机吗,能不能帮我看下这个板的南桥是什么型号谢谢,我这块三修板,别人乱装的一个,想看看具体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