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70T-us3换CPU电源芯片和 不认SATA硬盘故障

楼主(2015-02-14):
      该主板最初的故障是CPU供电的其中一项上管短路,换完后,开始跑码,但大约8秒钟后,歇火了。再点开关键,不能上电,一检测,刚才换的上官又击穿了,于是就把这一项的上下管全部换完,以为会好,结果还是几秒后,上官又一次击穿。推断是CPU电源芯片ISL6324A坏了,但料板里找不到这个芯片,只有ISL6323A,粗滤看了下它们的PDF,发现脚位定义差不多,就用6323A去代换6324A,,换完后,跑是跑码了,也不再烧上管,但卡在C1,换了多条内存和刮擦内存槽也无效,无奈之下,只好查DDR3内存的工作条件。发现内存其他条件都正常,但238针系统总线数据脚电压为0.78v,不正常,正常应该为3.3v。
     系统总线数据信号连接了很多地方,内存只是其中之一。一般的方法是拆件,用排除法查找故障,但这种方法很可能扩大故障,还不一定查得出来。仔细思考了一下,一块板子很难同时有多个故障,这板子最初的故障是烧某一项CPU供电管的上管,不大可能同时内存部分也出问题。是不是换的6323A有问题呢?对着两者的PDF仔细查看,果然发现了不同------它们的第3脚是不一样的(详见截图)。在板子上,这第3脚与内存槽238脚直接想通。抱着试试的态度,把板子上CPU电源芯片第3脚出来的铜箔隔断,上电一看,板子不再跑码,复位灯长灭,但内存槽238脚的电压恢复为正常的3.3v了。看来自己的推断是正确的。补上隔断的铜箔。很明显,就是这第3脚不同,6223A与6424A是不能相互替换的,否则会拉低内存238脚的系统总线数据电压!
      无奈的是没有6324A啊,就到某宝去购买,3元钱一个,加上运费不划算,就一次性买了其他很多配件.到货后换上,主板跑码点亮。
       但是古怪的是不认SATA硬盘。换上任何一个SATA接口,都不认,换了数据线和硬盘也无效。搞了很久,无意中把诊断卡拔下来,发现认SATA硬盘了!原来这张板子插上诊断卡。是不认SATA硬盘的。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奇怪的故障。不过主板还是修好了,功夫没白费。
       本人维修不喜欢维修时拍照,因为太麻烦,但所写的绝对是自己真实的维修例子,目的是和同行交流,共同提高。谢谢。

网友A:
这款主板是amd的cpu吗 关于sata的部分也不懂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主板是amd的cpu吗 关于sata的部分也不懂为什么

是AMD,AM3主板

网友A:
Am3集成内存控制器 这样就好理解第三脚sda 一开始我还纳闷怎么会不过内存

网友B:
跟着楼主长见识了,上管击穿过最好连供电芯片一起更换,否则得不偿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着楼主长见识了,上管击穿过最好连供电芯片一起更换,否则得不偿失。

只有上管吗 下管击穿应该同等对待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上管吗 下管击穿应该同等对待吗

下管也击穿了问题就更严重了!更要小心谨慎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m3集成内存控制器 这样就好理解第三脚sda 一开始我还纳闷怎么会不过内存

这个第三脚SDA就是系统总线数据的英文缩写。SDA连接许多地方,内存238脚,时钟,南桥等。要不是根据内存238脚跑线,也不会注意到SDA还和6324A的第三脚相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管也击穿了问题就更严重了!更要小心谨慎的。

测量时一不小心短接了pvcc与lgate 这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时一不小心短接了pvcc与lgate 这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短接了pvcc与lgate,相当于上、下MOS管同时导通了,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D:
很不错的帖子,就是为什么插诊断卡就不认硬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不错的帖子,就是为什么插诊断卡就不认硬盘呢?

我也不明白啊,古怪得很。

网友:
上次我修一个板子,,插上诊断卡,,复位只有2.5,,不亮,,取了诊断卡就正常了!!你这个是不认硬盘!!

网友:
为什么插诊断卡SATA就不能用,求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上管吗 下管击穿应该同等对待吗

下管烧了,上管还会是好的吗?

网友:
诊断卡会引起不认SATA口,又一奇异怪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第三脚SDA就是系统总线数据的英文缩写。SDA连接许多地方,内存238脚,时钟,南桥等。要不是根据内 ...

总结很到位,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时一不小心短接了pvcc与lgate 这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更换CPU供电芯片,要反复测量,芯片各个引脚对地阻值,避免短路。同时上下管一起换,上电时候还要限流,小心上电,避免烧CPU

网友:
厉害啊 ,都是高手啊

网友:
搞这种芯片,焊功一定要扎实。

网友(2015-10-19):
不敢轻易弄脚多的,因为身体原因,手发抖。

网友:
我这个华硕就是烧上管,等会吧上下管和ic都换了。

网友:
我看问题本来就有两

网友:
对于插诊断卡不认硬盘我也遇到过

网友(2016-01-08):
刚好修好了一片。谢谢楼主!技嘉GA-MA78LM-S2同样的问题修复!一张测试卡惹的祸

网友:
焊功一定要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