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2-14):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E40笔记本,说是不开机,插上可调电源发现待机时有时无,按开机键没有反应。对客户说主板坏了,报价180.客户同意维修。然后拆机测量待机芯片PU10引脚,6脚VIN20v,7脚LDO5v,1脚REF2V,BOOT1和BOOT2均为5.4V,EN1和EN2我0V,由此看来不出3v5v是EN1和EN2未出来,然后找到EN1和EN2是5v-AL经过电阻R266转换而得到的,经测量PR266一端有5v,另一端无5v,应该两端都有5v才对,看来问题就是它了,。然后从料板上取下一个相同的电阻焊上,再插上电源,按开机,电流从0.03--0.45--0.85--1.2--0.85刷刷的上去了连续3次跳变,屏亮了。如下图:

网友:
写得不错,看了学习了牛xx

网友:
换电阻之前也不测下对地阻值

网友:
像这个,钱就来的容易了。

网友:
同行报价没这么高.个人的应该280差不多

网友:
直接客户不报个240元以上都对不起自己

网友:
楼主人才呀!电阻换上后EN1和EN2脚 电压是多少伏了?

网友:
报价是有点低,兄弟加油

网友:
楼主是秒杀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