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货win8改win7 朋友机器 帮忙了各位

楼主(2015-02-14):
  此机器应该就是UEFI改的不对 U盘不启动 具体BIOS设置看下图片 第一次碰见 这个选项里边全部是灰色的 点不动  正常的话这个修改一下应该就可以U盘启动了 在上别的选项的图 麻烦大神给看看改哪一个这个选项就可以改了 其他的那几个选项我就不上图了 确定没用 时间和密码的    万分感谢

网友:
CSM选项为灰色 这个改一下应该也可以了
就是灰色

网友A:
楼主的的意思是问题已解决了?CSM选项为DISABLED?

网友:
把PE系统做新版的,一般都能搞定,不用设置BIOS,

网友:
需要改东西这里才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的意思是问题已解决了?CSM选项为DISABLED?

解决了 其怕机器 必须得把BIOS设置一下密码才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