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D223 wide亮度太低

楼主(2015-02-14):
接一台联想D223 wide,原先是电源电容全爆了,我全部换掉,现在发现屏亮度太低,恢复出厂也不行,亮度调到最大也不行,量板上BRI发现电压只有0.77V,这个电压正常应该是多少来,它是由数据板产生的吧?求指点

网友:
换外接灯管试试,判断是灯管的问题还是板子的事

网友:
亮度调节电压一般是在0-——3.3伏间,由驱动板调控的。

网友:
亮度低说明高压不够,重点查高压

网友:
直接3.3V过去看下

网友:
正好手头有同样的板换上发现是数据板问题,但不是那个BRI的问题,这个亮度应该从哪入手,还请指点

网友:
需要装个键盘控制软件吧

网友:
同意高压问题

网友A:
不是高压板的问题,我代换过,问题依旧,但换上数据板就好了,但数据板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高压和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高压板的问题,我代换过,问题依旧,但换上数据板就好了,但数据板不知道从哪下手

两个数据版,对照检查,不就能发现问题。

网友:
楼主你的解决了吗
我也是遇到一个这样的显示器亮度不够

不知道是驱动板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高压有问题吧

网友(2015-03-17):
高压板问问题实在不行该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