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F 时加电时不加电

楼主(2015-02-14):
     不带电池用可调电源加电一般都卡在0.8---0.9 就不加电了  偶尔有一次就能到2.6 OK 就那样就开机了  内存换过了  还没具体拆机 客户说是没摔也没进水    请问大神 这应该是什么地方的故障啊

网友A:
卡在0.8---0.9 就不加电时,查查CPU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这个板子一般都是北桥坏了..运气好呢..加焊一下就好了..运气不好加焊一下就短路了..

网友:
CPU 供电出来了 不过瞬间就没有了 有时候就能加电亮机  有时候就不能

网友:
看样子像进水了  没拆开你就开始问 你想的也太简单了吧  还有客户的话也不能全信

网友:
半死不活的最不好弄了

网友:
现在机器已经打开 没进过水 也没有维修过   真正维修中

网友:
按照时序来修,不过按照维修经验来修也行,不用走弯路,我是菜鸟,楼主修好了要分亨

网友:
这个电流,估计是没跑码。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BIOS  1  2   5  6  脚有波 正常 内存排阻没有波  是不是还是桥的问题啊 有时候能加到1.9几甚至2.4 但屏还是不亮  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在0.8---0.9 就不加电时,查查CPU供电出来了吗?

CPU供电1V多 出来了 我用的模拟示波器看不准确到底是1.几 但是出来了是敢确定的

网友:
加焊北桥后没效果 又加焊南桥 好了 变成加电掉电了能加到2.3左右瞬间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