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A-EP43-uS3L 上电反复重启,放COMS电后启动正常了 ...
请问GA-EP43-uS3L 上电反复重启,放COMS电后启动正常了。请问怎样维修?

楼主(2015-02-14):
请问GA-EP43-uS3L 主板上电反复重启,放COMS电后启动正常了。请问怎样维修?正常启动后开机一整天都正常第二天必须放电才能启动。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吧,还不好换南桥。

网友:
只要开机后就正常了,不管用什么测试都稳定。这样还管南桥的事?

网友:
与南桥的实时时钟电路模块有关系

网友:
今天我试了一下,只要关机不断电就能正常开机。断电停会就必须放电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