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多年第一次遇到这么奇怪的花瓶

楼主(2015-02-14):
修一台华硕X53S笔记本,板号是K53SV ,REV 3.00,该机是在另一家修过,而且人为动了手脚,上家死活不肯告知哪里动了手脚,该机现象是开机LOGO界面和启动界面正常,一旦要进入桌面了就花屏,花屏的感觉像是缺色,不多说了,直接上图,大家看是哪里的问题这是主板

U盘启动界面正常

到这里还是正常

到这里就花了

进桌面后的效果

不知道大家见过这种现象没,用硬盘启动系统也是一样,快进桌面时就花了,希望知道的朋友给个解释

网友:
bios不对导致的 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告诉我主板号 我应该有这个bios的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我主板号 我应该有这个bios的备份

谢谢

网友:
硬盘接口上的那个贴纸上写的才行

网友A:
在硬盘接口或内存插槽上一个白色或绿色贴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告诉我主板号 我应该有这个bios的备份

BIOS我也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双显卡吧 因为开机logo以及U启都是用的集成显卡 当进入桌面之后切换到了独立显卡 你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C:
你测一下屏接口差分信号线肯定有无穷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硬盘接口或内存插槽上一个白色或绿色贴纸

在内存插槽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我也刷过了,还是一样

你拍张那个贴纸的照片 如果机器是原装主板的话 机器d壳上的一个黑色贴纸上也有主板号的 就是bios的问题,我记不清这个号了 试过就知道了

网友:
屏的分辨率还能调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测一下屏接口差分信号线肯定有无穷大的

早就测试过了,是正常的

网友D:
楼主修好未,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未,加焊显卡试试

显卡换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内存插槽上有

试试这个 原机备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 原机备份的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lz修好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 原机备份的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果然是BIOS是问题,我开始是根据板号找是bios,现象一样,刷了你提供的BIOS好了,太感谢了,现在华硕的BIOS真的很乱啊

网友:
这个遇到过,不是BIOS的问题,你在安装到自动打驱动的时候,把显卡驱动的对勾给去掉,然后安装后,就不花屏了。,还是硬件故障,BGA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果然是BIOS是问题,我开始是根据板号找是bios,现象一样,刷了你提供的BIOS好了,太感 ...

恩 曾经纠结过这个的 好的话就给加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