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莫名其妙的硬盘消失了

楼主(2015-02-14):
宏碁笔记本,原来的硬盘位置是64G的固态硬盘,光驱位装的是1T的日立硬盘,客户说一直都用的好好的,前天下午客户关机后出门,回来却发现电脑没有完全关闭,开机出现系统自动升级,原来用的W8系统,升级后发现成了W10预览版,进而发现电脑仅仅只有C盘(固态硬盘),其他盘符都没有了。客户把电脑送来后不管用什么办法都无法发现这个“消失”了的1T硬盘,怀疑是硬盘挂了,拿一块硬盘换上去可以正常使用,本来到此应该完事了,客户的硬盘挂了,可是客户说是去年8月份才买的新硬盘,这用了不到半年,只能说现在的东西质量不敢恭维。客户的意思是换个硬盘可以,但是原来硬盘里的数据要找回来,结果问题出来了,拿一个移动硬盘盒装上插上电脑上竟然完整无缺,这客户也稍微懂些,就说了,硬盘没有坏吧?拿出来再接到电脑上还是怎么也找不到。怀疑是硬盘上有坏道了,于是用软件检查,搞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一点坏道都没有找到,至此束手无策了,倒腾了无数次,单单这块硬盘怎么也装不回去了,最后给客户装了块旧硬盘走了,留下这块“硬骨头”说最好能还回去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事,请大家给予救助,不胜感激!

网友A:
原来用的W8系统,升级后发现成了W10预览版,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用的W8系统,升级后发现成了W10预览版,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啊。

我也是这样怀疑的,已经把系统重新装成W8系统了,但是这块硬盘不管怎么样在电脑里是找不到了。因为有电脑自动升级的原因,所以总感觉这硬盘没有坏,但是又说不出来是什么原因,也找不到合适的解释。感谢您的关注,期待坛友帮助。

网友B:
CMOS里能发现硬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用的W8系统,升级后发现成了W10预览版,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啊。

不知道啊,从来没有碰到过诶

网友:
引用 网友B:
CMOS里能发现硬盘吗?

进CMOS也发现不了硬盘

网友:
现在呢,解决了没有?

网友B:
对了,你把这个硬盘挂靠另外一台电脑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了,你把这个硬盘挂靠另外一台电脑试一下,

找到原因了,感谢您的关注,造成硬盘消失的原因是Windows10系统默认开启了Power_Up In Standby feature set功能,就是可以让硬盘处于一种只加电而不工作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硬盘可以被驱动器识别,但是硬盘的马达不转,据说RAID卡控制器可以识别这种状态开启的磁盘,部分高端一些的主板也支持此功能,但是多数都还是不支持的。所以,功能开启后,BIOS里面都看不到磁盘了。

网友D:
备份数据.全盘格式化.重新分区.就OK了..前些日子,我遇到一个联想的台机,也是这样的.自己的硬盘不认,另外随便找个硬盘都可以认..然后再装回原来的硬盘.还是不认. 最后把硬盘挂到其它机器上,进PE把硬盘分区全删了,然后重新分了下区.然后再装回联想台机上面,就可以认到也可以做系统了...我也白忙活了2个多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备份数据.全盘格式化.重新分区.就OK了..前些日子,我遇到一个联想的台机,也是这样的.自己的硬盘不认,另外随 ...

说的在理,应该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原因了,感谢您的关注,造成硬盘消失的原因是Windows10系统默认开启了Power_Up In Standby feature s ...

原来如此,win10现在不成熟,我还是喜欢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