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修的GA-H61M-DS2上电几秒重复上电断电,比较郁闷

楼主(2015-02-14):
此板是同行拿过来,上电会三秒左右断电上电,拿到这板,以为会秒了,直接刷BIOS,无果,由于断电太快,测内存电压出来的,CPU没有,于是强行上电,有些电压就是不出来,估计是少电压造成这样,上网搜了,一看很多是这种情况,有BIOS问题,有PG问题,我的一个都不是,最后用示波器测,发现VTT电压不出来,按理应该先比CPU供电先出来,就先修你,发现是RT8120B 测了他的条件正常,打算先换一个管理芯片再说,找了很久找到一个RT8120A 应该通用吧,不管,先换上去,发现不断电了,上内存显示了,高兴,搞了一个小时,报价给同行,确定要修,等我把散热器卡好,点触发,不触发了,去掉4PIN,能触发,应该是保护了,怎么会保护呢,我又没有动什么呀最后再点点,却发现啪的一声,晕,南桥发出来的,最后看芯片都列开了,白忙了,郁闷.......明天放假,本来晚上都不加班的,快要走时候同行还送一台本本过来说叫我修修,是Y470 ,不触发,保隔问题,也是很奇怪的问题,最后还是修好了,明天把机器送回同行,就放假,等明年再开工...希望在明年有一个好的开始...

网友:
难道是CPU又出问题了?

网友:
南桥蹦了,难道电压失控了

网友:
楼主运气不好哦。

网友:
南桥挂 了。那不是要做桥啊。

网友:
也不知你的同行把那板板又送来没有,有搞好不,

网友:
这小心脏跟着主板蹦,一会高兴,一会扫兴的。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一块,技嘉的,同样的故障,维修中。

网友:
从昨天到今天我也很郁闷,啥都没修好

网友:
刷个bios看哈吗

网友:
南桥裂了,肯定是电源过高,先检查供电再换南桥。

网友:
没事的   慢慢来!1

网友(2015-03-19):
南桥裂了....

网友:
楼主中大奖了,南桥都蹦了

网友:
楼上的,,说话真有趣啊!!

网友:
楼主加油,主板修好了没有?

网友:
刷BIOS根本不行,为什么老让刷呀

网友:
准备干桥了
加焊不行我也要放弃了

网友:
估计要换南桥   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