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非通病维修 待机0.08维修

楼主(2015-02-14):
今天接到外地发来的e420机器 ,拿到机器心想这个机器待机芯片坏 难道他不知道吗 这不是送钱吗 费话不多说 5分钟 拆机 看了一下 待机芯片 已经换过了 我又重新加焊了一下 还是不行 找了一个新的换上去 OK了 马上装机 头大的事来了 全部装好后插上电池 接上电表 没问题 但是关机后 再开就不开机了 拔下电池 一看待机又变成0.08了 无语了  又全部拆开 打了一下各个电感的阻值 全部正常 郁闷了 找来图纸 简单查了一下 也正常  唉 先仍一边 一会再修 先看别的机器 修完了 一个显卡的  点了根烟  突然想起来了 以前修到过联想b470待机0.08的毛病 会不会这个和那个一样  果断把待机电感的电容换了 诶 还真是这个东西的问题 此机修复 所以告诉大家 遇到奇葩的毛病不要急 不要盲目的乱动 否则越修越乱 到最后你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一定要调整好思路 希望贴子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是呀,冷静冷静再冷静!

网友:
这个也会导致不定时掉电的 上次修到过一个掉电的

网友:
你的意思是刚开始有可能就是那个电容的是吗?

网友:
时刻保持头脑清静!!

网友:
有时换换小零件就好

网友:
有同感,经常碰到这 样的

网友:
是电容短路了吗

网友:
看来又学到一手了。

网友:
非常经典,厉害

网友:
这种的电容也易出问题  我修到过

网友:
不能总凭经验上来就修通病  得仔细观察

网友:
暂时还没有碰到过,像这样的问题以后注意一下才行!

网友:
修过几个 用热风枪吹就能触发

网友:
维修多靠冷静+经验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见过,是滤波不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