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宏基液晶显示器AL1916WA开机无任何反应,求指教维修思路

楼主(2015-02-15):
电源芯片是EA1532A的 8脚有300V,1脚有10V,就是没12V,5V输出,指示灯也亮,请指教,谢谢

网友:
电压都有的话就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了,测下开关是否可以

网友:
没有电压就是电源板的问题,不行换个EA1532A试下,通常电源芯片容易坏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A:
你说没有12.和5接没接驱动板啊要是没接有,接了就没有,应该驱动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没有12.和5接没接驱动板啊要是没接有,接了就没有,应该驱动板坏了

接不接都没有12和5

网友:
查电源板5V和12V短路没

网友:
查了无短路虚焊换芯片吧

网友:
量一下变压器和光耦的好坏,再测下外围反馈电路。都没问题的话换个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学习了,都查完,再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断开驱动板,看看

网友:
一定是电源板故障先查电源板不行就换一个

网友:
1脚有10V,这个电压低了,更换50V22U的那个电容器试一试

网友:
个人感觉高压部分短路

网友:
最好你把几个脚位的电压值   都测下发上来  不过易损元件就是   开关管后面和底线之间的小值电阻   光耦  还有芯片的供电滤波电容 以及芯片本身给你提供下这个芯片的电路图

网友:
检查下驱动板的各电源,没问题就刷下MCU程序

网友(2015-03-17):
首先先确认是通电就无电压产生还是通电后因保护而无电压产生

网友:
首先应当先判断是驱动板后级短路,还是高压板后级短路保护,不出12V 5V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