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l 小台机的电源 HP-L161NF3P 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5-02-15):
HP-L161NF3P  电源,有5伏待机电压。但是短接不启动。
底压侧IC HP1002WA-1,请问谁有这个ic的电路图,引脚定义啊?谢谢了。。。

网友:
看型号可能和DWA1002是一样的,不过我没资料

网友:
只能跑电 路了

网友:
论坛资料里好像有,搜下看看

网友:
说得不明不白的  就不能来张照片

网友:
百度啊,有详细资料

网友:
这IC的管脚功能如下

经测试,完全可以用SG6516代换,另这个HP1002WA很少损坏的。

网友:
看看楼上给的这个引脚图,短接启动,看看那个FPO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电源是好的话,主板有故障

网友:
   可能是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