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
松下TH50PV70C黑屏

楼主(2015-02-15):
请问各位高手有一台松下TH50PV70C黑屏,开机亮一下就灭,红灯在闪,但有时能开机,但看一段时间后花屏,过会就黑屏,有声音。没有接触过这类机子,请问怎么修呀。

网友:
电源板供电不足,应该是电容鼓包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

网友A:
电源电压输出稳定不还有二次转换电路有无元件存在不稳定

网友:
没有,电源板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输出稳定不还有二次转换电路有无元件存在不稳定

现在是黑屏了,电视机自检PA H DG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