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30 开机白屏

楼主(2015-02-15):
thinkpad E530 独显机器,板号LA-8133b,开机有很小的两声短促报警,然后屏幕白屏。请教一下,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该从那些地方入手?

网友:
写错了,板号是LA-8133P

网友:
外接试一下会不会白屏,若是两声的话应该是自检过了

网友:
白屏应该是屏供电问题

网友:
量下 屏的2, 3脚供电哈

网友:
   别修了  过年了

网友:
屏,屏线,显卡检查

网友A:
检查主板屏接口电压 测量周边保险是否烧坏 然后再检测屏线跟屏的保险 就是这样 把这三样流程搞好 你就完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主板屏接口电压 测量周边保险是否烧坏 然后再检测屏线跟屏的保险 就是这样 把这三样流程搞好 你就完事 ...

很对,线检查屏接口的供电,还有保险。

网友:
显卡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
显示方面的事情  查下屏供电  再就是显卡芯片了

网友:
多半是屏供电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