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G84板的这个电路,难道显卡可以装上效果灯吗?

楼主(2015-02-15):
这是在G84富士康代工图纸上的截图,8600GT DDR3 256M,大家知道一般显卡上少有LED的,不知道这个卡设计这个电路是干嘛的?
附件图纸中最后一页。

网友:
不懂 型号不一样?

网友:
先研究研究再说!!

网友:
显卡也有也有图纸 见识了

网友:
这个没见过,看图是可以装的,显卡老了,看看电影还凑合

网友:
没对显卡进行过研究,但既然有这么多的LED绝不会是为了好看,猜想可能作用类似于诊断卡吧。

网友:
显卡工作指示灯吧

网友:
就应是为了好看装潢用的。

网友:
有点类似DUG诊断。

网友:
上面不是一个单片机吗?是指示吧!

网友:
国内上市的86,就没见过带灯的,而且是用单片机驱动的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