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屏,没压没啥的,突然出现一条亮线

楼主(2015-02-15):
一体机屏,没压没啥的,突然出现一条亮线,客户的机器,有没有高手可以解决,按一下没了,不按又出现了,屏很贵,换不起,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A:
屏坏了,不影响就不用换

网友:
我遇到过 折开 在里面按  在在哪儿 垫点泡沫什么的  就没有了  有些也不行的

网友:
屏本身的故障

网友:
这个 你只能找东西压着 屏的数据线的问题 没法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坏了,不影响就不用换

来的时候应该没有线 这兄弟怕是不好交差

网友:
一般是TAB压接不良或受潮引起的

网友:
热胀冷缩嘛?= =这么倒霉

网友:
要用专业压屏机了

网友:
屏本身不良了。看TAB板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2252-1-1.html看看这个帖子试试这个方法,有可能可以修复。

网友:
估计  是屏上的软排线接触不良了吧

网友:
接触不良,不好交差了

网友:
是TAB的软排线与屏玻璃体接触不良了。

网友:
直接跟客户沟通,有可能在客户那边就有这个问题了,怕什么

网友(2015-03-17):
可怜的娃

网友:
屏坏了,压一下试试

网友:
直接说修不好,不赚这钱不用赔了..倒霉

网友:
想办法塞个泡沫,棉花什么的压着凑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