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R60集显 无显示

楼主(2015-02-15):
该机 为945集显,待机0.03,触发后电流到0.57无跳动。量各供电正常,放电,刷BIO均无果。上不上内存一个样,也无报警声。感觉没跑CPU,。有修过此故障的朋友给个经验。
cpu

网友:
我遇到一个HP 520的机器和你情况差不多,也是不跑U,各项电压都正常,信号也正常,后来把CPU取下在上上去,就可以亮机了,可以确定是CPU底座氧化接触不良,你可以试试。

网友:
查下CPU供电芯片 的PWOK 角 正常吗

网友:
这个月搞了一个和你的差不多的,集显,换桥好了,当时还以为是CPU呢,换了还是无显,能搞的都搞了,最后换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