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无待机电流故障

楼主(2015-02-15):
拆开笔记本电脑,取出主板。发现电源接口的供电脚断了,且那里烧了一个大洞。旁边的那些元件也被拆了,外接接口旁有个大芯片也拆掉了,3V5V供电芯片被换过(旁边的上下管都动过),充电芯片换过,EC没换过(但上家在维修时,肯定测过那些重要脚位)。

好了,拿起万用表测电源接口旁的焊盘,对地阻值也是短路0欧。看来是那个洞引起的。这个机器只有点位图,无图纸,板上又无位置号。找东西不是很好找。索性直接将保护隔离电路中的mos管拆掉,电池那边也要拆掉。(不拆掉会导致上电池出现短路,烧坏其他东西)。从电源接口供电脚飞线到公共点,

用万用表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公共点,3V5V电感,分组电感,CPU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01A,用万用表测公共点19V正常,3V5V电感上无电压。EN1,EN2为0V不正常。

华硕这类主板,大同小异。一般都是EC发出VSUS_0N来开启3V5V。直接测EC的86脚0V(正常有3.3V左右)。这类主板,我喜欢找EC周围的一个5条腿的管子。直接在第4脚飞线到EC的VSUS_ON信号上。这下待机变成了0.030A,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MzNzA5fGJmNzM0ODgxNTA0NmNjYmFiYzU5Y2NkMDZlOWY0NzczfDE3NDY3NzI1NTk%3D&request=yes&_f=.png测3V5V电感上电压已经输出正常了。按下开关,还是没有反应。于是,想想这样改的电路。适配器检测信号,不知道正不正常。用表一测3.3V,这个要低电平才对啊!没有位置号找东西不好找,当然还是能找到的。想想这个信号,可不可以直接给它一个低电平呢!想着就干,直接将EC的120脚人为接地。

再次接上可调电源,待机怎么变成了0.015A,按下开关电流上到了0.4A左右。装上CPU,内存。接上屏显示了。

网友:
原来华硕的电路可以直接飞的

网友:
保护隔离功能没有了?还能用电池吗?经你这么改。

网友:
点位图牛啊

网友:
直接当台板用了  呵呵 另类的维修方法

网友:
好富杂呀,这种可不好修

网友:
没有了保隔,没有了安全。

网友:
楼主很干练呀

网友:
这样的话电池能充电吗

网友:
弱弱问一句,安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