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520d3不显示和关不了机快速维修

楼主(2015-02-15):
春来冬去又一年,钱没有赚到又一年,年初一做到二十九晚,转入主题收到一块昂达nf520d3主板不显示,快测测一下rtc电路,所有供电,发现电池没有了,英伟达rtc电路没电会不跑马常见的时了,换之能跑马了,装好机进系统但关不机,关不了机就按英伟达关机时序来修以图 上电测测pcirest就是测pcia15脚电压,开机测有3.3v,关机测0v正常,测1.2v_ht总线是否正常来推出ht_vdden是否正常,测总线电压有1.2v伏正常,关机测电压为0v电压正常,说明ht_vdden正常了阿,下一步ht_vld是否正常,只能从总线场管s极跑电路以图测第二管c极开机时有高压平关机 时为低,说明ht_vld常,下一下cpuvdden是桥发出,只能反推上图rt8855的48脚en脚跑电路以上图,开机测q32c极有3.3v高电平,关机也有高电平,说明这个电路出现问题的,再测开机q12b有高压,说明cpuvdden发出开启cpu命令了,再测q32b也为低了正常,测q32c极为高电平正常,关机测q12b为低是正常,测q32c极为高不正常,也说明q32出现问题换之正常关机,维修实物图 恭喜大家新年快乐,个个赚大钱。。小小维修只用15分搞好。。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手艺不错,赞一个。

网友A:
不错 702坏导致CPU供电、没有关闭 导致不关机

网友:
一般管不了机,我都是刷BIOS

网友:
Q32在这里是个NPN型三极管,本身C级电压在B级为高电平时候没有被E级接地拉低,说CE级之间阻值在Q32高电平导通时候处于开路无穷大状态,正常应该是低阻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702坏导致CPU供电、没有关闭 导致不关机

在Q32没有料件代换的情况下,这里也可以强制短接本身CE级解决故障,这样子做的缺点就是会使CPU EN信号一直保持低电平工作状态,主板开机触发时候,CPU供电就不会产生。

网友:
图纸画的不错,说明理论挺强啊

网友:
有时序图一步步查就是好。

网友:
你的时序图哪里来的 也给我一份

网友:
楼主跑线又快又准,佩服!

网友:
楼主理论好跑线就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几个接口都锈成那样子了…

网友:
楼主图画得好呀,看来基础功很扎实。

网友:
跑线路的功夫不错

网友:
大枷原来民间也有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