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3脚全部0阻值 是不是就是坏了啊?

楼主(2015-02-15):
MOS管3脚全部0阻值 是不是就是坏了啊?联通蜂鸣响

网友:
你说呢 。。。击穿算不算坏啊

网友A:
嗯,短路了
吹破糖
谢了 明白了 呵呵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短路了
谢了 明白了 呵呵

网友:
如果是拆下来测有击穿那是坏了,但是还在电路中那就不一定了!

网友(2015-11-03):
明显被击穿了

网友:
拆下来 测一下 好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