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AMSUNG 三星\205BW 屏CLAA201WA\能显示但是略微红屏,不是缺色的故障!

楼主(2015-02-15):
SAMSUNG 三星\205BW 屏CLAA201WA\能显示但是略微红屏,不是缺色的故障!

明细:
电源板:三星205BW电源板 FSP060-1PI02 BN44-00127D
驱动板:BN41-00705C

屏:中华屏CLAA201WA

先上图:

      论坛里都看过了一遍,没有好的确定的答案,自己摸索吧。
      考虑到红屏,各颜色都有就认为灯管的可能性比较大,先换了灯管再说,拆屏小心翼翼,晕,6灯管的成本好高啊!上下各三条灯管,没有20寸的灯管只好用短一点的19寸代替照样好用。

      灯管换好后各条都测试了非常好的白色光(泛着蓝,就象汽车氙气大灯的感觉),心想这下不会感觉红了吧!上电测试了下还是和拿来时一样,略微红屏,烦脑啊!
      电源板上看到一个470UF25V,两个1000UF25V略有发福,全换!上电!还是一个样,看来还是没有找到核心的内容。抱着碰碰运气的想法到论坛里下了个MCU,贴子是: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4425-1-1.html
经过测试能用,感谢这么好的论坛提供了强大的平台!
      上电显示非常靓丽,心想这造成红屏的居然是程序而非硬件,受教育了。
      然后为了确定是哪个程序造成,我把IC301 Pm25LV010刷回原程序,效果不变,看来不是这个的问题,再把IC200 A81SC(可用24C08写 我用的是希尔特610P)刷回原程序,这时红屏出现了,原来就是这个罪魁祸首造成红屏。下次大家注意了,不要多走我的弯路!
      两个程序我合并成一个包供大家下载:
      用得上的大家给加加分,互利互惠嘛!
SAMSUNG 三星205BW 屏CLAA201WA

网友A:
是背光红还是屏红 很好判断的拔掉屏线不就知道了嘛

网友:
是MCU导致的吗

网友B:
这个可能算是色温不对或者是三色参数设定出错吧?

网友C:
我遇到过24c坏的造成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背光红还是屏红 很好判断的拔掉屏线不就知道了嘛

我没有想到,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是的,小体积1K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24c坏的造成红屏

看来被我碰上了,赫赫,早认识你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算是色温不对或者是三色参数设定出错吧?

参数的设定我以为是在大点的程序128K那个,可是偏偏是小的1K那个

网友D:
恢复一下工厂模式也许就会好了!这显示器做工,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E:
可曾尝试过恢复出厂?

网友:
三星坏程序, 引起不开机或偏红,又不是第一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恢复一下工厂模式也许就会好了!这显示器做工,用料还是不错的。

唉,回车键不起作用,进入不了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曾尝试过恢复出厂?

唉,回车键不起作用,进入不了选项。...

网友F:
红屏是MCU导致,这貌似是我在坛子看到的首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红屏是MCU导致,这貌似是我在坛子看到的首例吧

看回复好像有人早知道不是个例了,只是我俩修得少,红屏的程序我备份下来了,有需要的话我发给你造故障!哈哈

网友G:
我经常看见麻烦的,或者灯管没同尺寸的,直接LED改了!哈哈,不过我这边也一台红屏的,这会我也考虑下帮人刷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经常看见麻烦的,或者灯管没同尺寸的,直接LED改了!哈哈,不过我这边也一台红屏的,这会我也考虑下帮人 ...

看来我以后要改下观念才行,准备入手一些LED灯条了。

网友:
偏红很多都是灯管引起

网友H:
偏红很多都是灯管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H:
偏红很多都是灯管引起。。、

唉,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6支灯管啊,换到我吐血,换完后居然一样,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背光红还是屏红 很好判断的拔掉屏线不就知道了嘛

这位说的很对

网友I:
   程序的问题出现的故障多种多样。在查不到硬件的问题或故障很奇怪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程序的问题。在液晶的维修中程序其实坏的很多的。只不过很多是换驱动板就好了!它坏的几率感觉并不是那么多啊。

供参考

网友J:
24C08是用户参数,25那个才是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I:
程序的问题出现的故障多种多样。在查不到硬件的问题或故障很奇怪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程序的问题。在液晶 ...

对啊,说得太好了,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J:
24C08是用户参数,25那个才是程序。

哦,明白了,各颜色的比率就是在用户参数里面的,所以这个比率如果错乱了,就会发生色差。

网友:
刷屏码片就好了

网友:
经验之谈,谢谢楼主分享好身经历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程序问题多是通病。

网友:
程序或是灯管问题

网友K:
有一台AOC IF23显示器发蓝,我是刷了MCU的程序好的,因为我手头正好有这个程序,按理说设定的参数应该是存储在24芯片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一台AOC IF23显示器发蓝,我是刷了MCU的程序好的,因为我手头正好有这个程序,按理说设定的参数应该是存 ...

如果按键能用的话,先恢复出厂设置看看,我这个按键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