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显示器无信号输入

楼主(2015-02-15):
AOC的显示器,电源线短路烧跳闸后,开机显示器无信号输入,换其他显示器接上主机能正常显示,VGA和DVI接口都试过无法显示信号,还有一个特征,现在在未通电的情况下电源线插头部分接入插座,插座灯会亮.显示器能开机,无信号.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可以尝试刷一下程序。

网友:
楼主意思是说显示器待机正常,输入VGA信号时无显示呗!重点查VGA接口的1、2、3、13、14脚对地阻值,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看看VGA附近有小6脚的的芯片,量量对地阻值,应该是对地短路了,试试吧

网友:
刷下数据看下 可能是电源线打火导致数据参数发生变化

网友:
VGA保护二级管击穿了。

网友:
查看行场信号,

网友:
查下驱动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