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XH203H -7V与TXH203H -8V

楼主(2015-02-15):
最近修一块电源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电源无输出,蕊片TXH203 -7V VCC电源在2-7V之间跳动,电源300V正常,查外围及输出原件都正常,这个电源本身是电源块炸裂保险烧毁,更换TXH203 -7V及保险后电源无输出,查外围原件都正常就是无输出,此电源原型号没有办法知道后根据外围电路和TXH203外围电路相同更换为TXH203 -7V后无输出,外围查完正常后,怀疑变压器有问题,代用变压器后依然无输出,请各位帮忙看看是不是,这个电路不能用TXH203 -7V代换,听说TXH203有两种一种为TXH203 -7V 还有一种是TXH203 -8V这两种蕊片通用吗,电路如图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0717-1-1.html
这是电磁炉的开关电源吧?我遇过类似的原因,见链接。最后总结市售的THX系列电源IC存在问题!

网友:
我遇到的IC型号是THX202H,而你的是THX203H,你的标题打错了!哈哈!也许你比我幸运,但愿你购的IC芯片是合格的,建议你将C5即芯片的2脚供电滤波电容换新看看吧。但愿你能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0717-1-1.html
这是电磁炉的开关电源吧?我遇过类似的原因,见链接。最 ...

电磁炉的电源没有这么高端吧?还带431稳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磁炉的电源没有这么高端吧?还带431稳压的。。。

带431稳压的就是高端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431稳压的就是高端电源?

在电磁炉中显高端,看了不少电磁炉的图,很少有431稳压,多是稳压管

网友:
没有错的型号是TXH203H -7V二楼发的图纸和我这个都不一样,我这个是靠变压器自激后给TXH203 VCC供电的,我这个只是没有画那么多输出,这个电路图的正常输出去是控制3。3V而稳压输出的电压的

网友:
2脚电容已经换过了一样的没有输出,断电后300V电压能谢落说明电源蕊片已经起振但就是没有输出,是不是蕊片本身的问题,真郁闷啦。。。。。基本上电路上的零件都断开测试过正常的啦。。。。

网友:
图中的R5测试的阻值是多少,?光偶?  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