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 板号R13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2-15):
实测3 5 V 待机没有 根据纬创时序,按下开机键,EC条件满足后发出S5_ON 开启待机3 5V  实测开启满足,没有输出,3V线性对地阻止为30 换待机芯片,OK 阻止恢复正常

按下开机键有3 5 V 电压输出 但是还是不触发   查

SB   3D3V_S5 5V_S5  RSMRST# 满足,有收到触发信号: PWRBIN#  没有发出SLP_S3# SLP_S5#
因为是HM65的桥  坏的比较多 也加过好多了  直接加焊 触发亮机
维修到此结束
献上图纸 点位

网友:
HP G4的图纸,板号R13,广达代工.pdf

网友:
HP G4 R13 点图.rar

网友:
就是桥坏了啊

网友:
为什么那么好啊,你们都加焊可以了,我加焊都不行要换

网友:
不触发的,先看待机,待机正常,看IO和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