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南桥能互换吗。。。型号虽然一样

楼主(2015-02-15):
右边那个是小苏本本那里买的,看上去字相差好多。。。不知道能不能通用、、、

网友:
这问题还发贴问啊。如果不是看到你的积分还以为是小白。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能不能代换不是只看最后几个字母么?

网友:
型号不是一样的吗可以换吧

网友:
可以的啊

网友A:
肯定能,我们一般都看最后三个字母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
你在实地怎么学的?

网友:
只能说,看型号是完全可以代换的!

网友:
如果是打磨了的字虽一样,换了也是白换

网友:
只想说这个板子太老了,换桥不如换板

网友:
可以换的

网友B:
右边的桥好假。

网友:
看着你的桥,不是新桥啊

网友:
这个可以,就是不知道那个新桥 是不是能行,感觉好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边的桥好假。

肯定是X宝上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能,我们一般都看最后三个字母

问题是最后3个字母好像不一样啊?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还修啊,肯定能换的

网友:
可定能换 这板子还值桥钱么

网友:
能换的 数字一样就看后面字母 都相同肯定能换的

网友:
网上的芯片就不说了,10个芯片九个坑

网友:
可以换,不换这种板子还有换桥的价值吗?

网友:
完全可以换 都是82801DBM,只是产地不一样,左边的是台湾产的,右边的芯片看不清产地

网友:
可以通用的

网友:
右边那个好像是韩国产的,照片太模糊,看不准

网友:
我看也是换桥不如换板,

网友:
855芯片组?
型号一样当然可以互换
看着应该是产地不一样,一个是台湾,一个好像是韩国

网友:
可以换的都是1DBM的桥,都是82801的,不过右面的桥貌似有点问题

网友:
同型号当然可以互换

网友:
你的桥感觉不是新的

网友:
看样子可以的

网友:
你买的桥后面一个字母不一样 一个是8280DBN 一个是82801DB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边的桥好假。

测试版的都这样,只要能用就行啊

网友:
应该可以代换的

网友:
型号一样当然能换呀

网友:
都焊下来,看看

网友:
这两个南桥绝对不能互换的

网友:
型号一样就可以换

网友:
可以的  一般都看后3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