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宝电磁炉开关电源维修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2-15):
图为富士通电磁炉开关电源线路参考图,更换IC1(THX202H)后输出电压比额定电压降低了一半,即+18V为+9.57V;IC2输入端电压为+4.33V。
能听见变压器起振声,测1脚电压1.3V,2脚为1.5V,5脚为1.5V,4脚实物为悬空,电压为MV级。将外围元件全部检测确定正常,查IC1的PDF资料得知THX202H的5脚电压达到4V以上时才能完成启动阶段进入正常工作状态,考虑新换IC1可能比原来的增益低,启动时5脚达不到4V,于是将IC2输入端用导线直接引到IC1的5脚,通电输出电压不仅没提高反而还下降了,+18V端降为+4V左右,IC2输入端降为了+1.5V,明显感觉变压器起振声较原先的更低些。后又将DZ1直接短接,输出电压更低了,+18V为+2V左右,IC2输入端降为MV级。经两次改动电路IC1的5脚始终为+1.5V不变,是不是此IC1的5脚电压阈值就是+1.5呀?随将DZ1变更为稳压值16V的稳压二极管,输出电压恢复正常,电磁炉的蜂鸣器“嘟”响了!IC2输入端电压达到8V以上,符合IC2的工作条件!变压器起振声频率更高了。可见输出电压值取决于IC1的5脚阈值+DZ1稳压值+D7正向压降。至于原电路DZ1为7.5V的,只能说IC1的参数差异较大罢了。并且新购的IC1也不符合其PDF资料介绍的那样5脚正常工作电压在4——10伏间,5脚却始终嵌位在1.5伏。困惑!虽然空载时电源输出电压达到了要求,但接入负载后电压骤降(带电磁炉的散热风扇),即带不动负载,说明新购的IC THX202H依然不达标!

网友A:
断开负载直接上18v和5v ,排除电源问题,电磁炉的开关电源要求不高,还分析这么多,还有就是测试一下r1有没有变质。

网友:
电磁炉都干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开负载直接上18v和5v ,排除电源问题,电磁炉的开关电源要求不高,还分析这么多,还有就是测试一下r1有没 ...

我是把稳压二极管改成16V的才输出18V供电,并且带不动负载。确定是IC的问题,苦于没有合格的产品啊。

网友C:
我也就弄一下电子琴什么的,你电磁炉都搞了,牛逼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把稳压二极管改成16V的才输出18V供电,并且带不动负载。确定是IC的问题,苦于没有合格的产品啊。

IC1的5脚是电源主供电引脚,DZ1稳压二极管在这里也有起到保护IC1 THX202H型号芯片作用,防止变压器次级经过D8整流和D7压降后的电压值过高烧坏本身,这里78L05输入端电压正常范围值应该在输入电压6.4-18V之间,本身输出端电压值后接上负载工作应该是小于5V的,这里78L05输出的5V电压可能是在电磁炉待机时候就会产生的,同时给开关按键板工作供电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把稳压二极管改成16V的才输出18V供电,并且带不动负载。确定是IC的问题,苦于没有合格的产品啊。

这里可以查下C8滤波输出电容有没短路失效。

网友:
要先查外围元件有无损坏,再查芯片的供电及输出

网友D:
把我的饭碗都抢去了!

网友E:
小功率的开关电源控制芯片,用在手机充电器的电路比较多

网友F:
可以买块几块钱的电磁炉维修电源代用板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功率的开关电源控制芯片,用在手机充电器的电路比较多

这里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功耗主要体现在本身启动引脚输出的电流值和相连功率管本身功耗大小方面,在功率管处于截止状态下,1脚启动工作电流值一般比较小,也可以理解成静态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功率的开关电源控制芯片,用在手机充电器的电路比较多

这里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功率具体表现在本身1脚输出的启动电流和功率管G级驱动导通电压值大小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我的饭碗都抢去了!

咱们天各一边,怎么互抢饭碗呢?

网友G:
300v滤波电容容量小没,或是电源芯片不合格

网友:
引用 网友G:
300v滤波电容容量小没,或是电源芯片不合格

我遇到过两个一样的案例了!最终只能确定是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建议以后还是开个家电的板块吧,大家可以在那里进行讨论!

网友:
没碰到过,先看一下

网友H:
电磁炉都不放过,楼主真牛叉。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电磁炉都不放过,楼主真牛叉。

电磁炉为什么要放过呢?难道不是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磁炉为什么要放过呢?难道不是钱买的?

只是说明你技术牛叉,没别的意思。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电磁炉为什么要放过呢?难道不是钱买的?

楼主是相关专业出身的吗?为啥我对电路图一点都不明白,有啥电路图零基础的电子版或书捏。推荐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相关专业出身的吗?为啥我对电路图一点都不明白,有啥电路图零基础的电子版或书捏。推荐下

我是从读书籍时代学的电子基础知识!相关读物早就没有了,现在网络发达,想学什么百度一下就可以了,虽然糟粕的东西也不少,把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做好笔记保留下来,时间久了自然就印在脑子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从读书籍时代学的电子基础知识!相关读物早就没有了,现在网络发达,想学什么百度一下就可以了,虽然 ...

授教,谢谢。

网友(2015-03-26):
引用 网友F:
可以买块几块钱的电磁炉维修电源代用板换上。

我的做法是如果时间允许,尽量修好原来的电源部分,这是一种好习惯,其实电磁炉电源设计得很简单,也没几个件啦

网友:
电源芯片有些本地市场上买的,还不如拆机件好用,我在市场上买的8脚电源块,用于有线电视机顶盒的,上机几秒就爆了,还有的啥反应也没有,买了几个新的,只有一个能用,一开始也以为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就弄一下电子琴什么的,你电磁炉都搞了,牛逼哦。

其实电子维修入门后,有些东西是触类旁通的,多学知识,有一天会豁然开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错一旦入门,大都是杂家.

是啊,那是一个夏天,我有一个开水果店的朋友找到我,让我修水果店的空调,我看了看,说要他找别人加制冷剂,他就不客气地说让我学一学空调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