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暗屏

楼主(2015-02-15):
在一次的,我又来求助了,跟上次发表的一个求助贴问题差不多,因为上次的过多不懂,和粗心,再加上还不错的运气,我最终搞定了它(Think pad sl400)惠普V3000  开机有时候过LOGO后就暗屏,有时候开机就直接暗了,  用灯光仔细看能看到开机的LOGO ,首先排除了灯管的问题。而且我用点灯器,点灯管,然后开机,能正常显示,不会暗屏,于是就用了一个之前买的(Think pad sl400)的高压条,接了个19V,ON/OFF,地  还有一个亮度调节吧,然后开机,直接就暗屏,但是灯光下任然能看到显示LOGO了,   能力有限,于是求助,是不是,这本子暗屏也有通病?我知道HP3000系列的本子有显卡通病,这貌似不是显卡的是吧?还请大家指点点,在此谢过大家了

网友A:
把背光开启跟屏供电接在一起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背光开启跟屏供电接在一起看看

是不是ON/OFF和19V连在一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背光开启跟屏供电接在一起看看

还有个问题就是,待机就有的3.2V(绿线)  是不是ADJ啊?

网友C:
看看开启把    实在不行改一个开启信号 做一个延时电路给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看开启把    实在不行改一个开启信号 做一个延时电路给它

我技术能力有限,还请细说,我这个是高压条的问题对吧?改开启信号怎么改?

网友:
休眠开关搞定没有

网友:
麻烦细说,我这不是高压条问题吗?跟休眠开关又有什么关系?技术有限,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技术能力有限,还请细说,我这个是高压条的问题对吧?改开启信号怎么改?

额   看看高压条的开启电压有没有  若没有 那就不是高压条的问题 若有  就是高压条的问题  没有的话  主板上找个开机以后产生的3.3V以上的电压   用电容和电阻做成延时电路   不过需要反复反复 调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ON/OFF和19V连在一起?

背光开启可不是19V的,连在一起小心烧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背光开启可不是19V的,连在一起小心烧板。

背光开启是不是3-5V?我再哪里能找到这悲观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   看看高压条的开启电压有没有  若没有 那就不是高压条的问题 若有  就是高压条的问题  没有的话  主 ...

高压条的开启电压是多少?怎么找?

网友D:
暗屏有显,说明显卡基本正常,间题出在背光开启或休眠开关两方面。背光开启一般是显卡输出开启信号经三极管、屏线到屏,所说你着重查找这个三极管跟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暗屏有显,说明显卡基本正常,间题出在背光开启或休眠开关两方面。背光开启一般是显卡输出开启信号经三极管 ...

也就是说,我还要拆主板出来,然后细查?我现在还没拆,我以为是高压条的事!

网友E:
我看了  这个还是改个通用高压条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看了  这个还是改个通用高压条更好

问题是,这个情况肯定是高压条问题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这个情况肯定是高压条问题吗?

外接显示器 ,看下图像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接显示器 ,看下图像正常不

我用高压条点灯然后开机,能正常显示,就是左半个屏比较暗。能否确定是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ON/OFF和19V连在一起?

背光开启跟屏供电的3.3接一起试试

网友F:
看下有没有开启信号, 还有休眠开关

网友G:
拿一块141LCD的屏 把灯管接在高压条上试试 灯管可能性很大 测试灯管的那种有时候点压变化会有很大的差别的 用屏代换比较保险。

网友H:
直接改通用高压条,简单省事

网友:
修的真累啊

网友I:
应该先查有无供电,背光开启来判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背光没有开启

网友J:
屏没问题 直接改高压条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ON/OFF和19V连在一起?

不是,笔记本屏供电一般3.3V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问题就是,待机就有的3.2V(绿线)  是不是ADJ啊?

ADJ是亮度调节,具体电压未知

网友:
上次修个IBM X201i更加郁闷,进入PE都没发现有问题,进入win7就暗屏不行了,原来还有个LID_SWITCH 信号作怪,所以说休眠信号也是不能忽视的。

网友:
暗屏好很好搞的,高压 条 灯管 要不就是电压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开启跟屏供电的3.3接一起试试

哦,了解。我试试看后给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下有没有开启信号, 还有休眠开关

呵呵,休眠开关都不晓得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拿一块141LCD的屏 把灯管接在高压条上试试 灯管可能性很大 测试灯管的那种有时候点压变化会有很大的差别的  ...

我用高压条点都会有不准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改通用高压条,简单省事

问题是第一,我要确定是不是高压条的问题啊,第二,我手上现在没有通用高压条啊

网友:
肯定了,技术有限修修当然会很累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先查有无供电,背光开启来判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就要因为不懂所以需要发帖问吗

网友:
背光开启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J:
屏没问题 直接改高压条

屏应该是没问题吧,我用高压条点了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是,笔记本屏供电一般3.3V

屏供电是3.3?不是19吗?那高压条上的19V是什么?我再高压条上量到3.2  19   还有个ON/OFF(3.3)

网友:
引用 网友K:
ADJ是亮度调节,具体电压未知

那应该是我搞错了,我以为有个3.2V是AD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