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泰台式机主板图纸

楼主(2015-02-15):
版号:ZT-H55D3-S1DV  1156针

网友:
额  索泰   有吗  搜搜看看

网友:
这个图纸可能不好找…。

网友:
基本上主板的图纸是很难有的

网友:
杂牌主板,图纸根本没有

网友:
杂牌的难呀

网友:
下载个迅维网的客户端搜搜试试看,型号接近的用件都差不太多

网友:
主板图纸较难找

网友:
台式机图纸就不要找了,能修就修一下,不能修直接换了吧

网友:
大品牌的主板都难找到图,何况小品牌了。把供电都修出来基本上就完成任务了,在我们这修块板就30元的收入,如果是桥的问题基本上加焊不行就不搞了,连植珠都懒得做。

网友:
别找了 这个板子是不可能找到图纸的, 你就说一下现在板子是什么症状 然后看看我们有没有修到过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去帮你 1156的采用的PG   IO的很爱出问题 你看下 你说下这个板子是什么问题吧

网友:
直接换主板,把自己搞得那么累,还不赚钱,纯粹是自讨苦吃

网友:
只能靠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