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道

楼主(2015-02-15):
硬盘有红X 能不能修复 该怎么修复,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
用HDDREG修复 把坏的屏蔽

网友:
要区分是什么硬盘什么系列的,维修方法不同。。。建议楼主弄个特定的型号,方便讨论。

网友:
把硬盘驱动器清零有的 可以 好

网友:
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的产品都不可靠啊

网友:
用HD或DG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