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个乐华V29.P驱动板写错BIN

楼主(2015-02-15):
乐华V29.P 找了好多固件没有合适的 刷了一个BIN 结果不能开机了 是那种插U盘直接刷的 现在还有救吗?怎么解决啊 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
你25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写程序。

网友:
找屏位和分辨率相同的刷

网友:
找到原板数据用SPI编程器刷进就行,乐华是菜单+1147进总线,跳屏参,VGA  4,11接口连接

网友A:
25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写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5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写程序

拆下来程序用什么呢》?还是原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程序用什么呢》?还是原来的吗

还要下载BIN程序,用编程器刷

网友:
就是你用u盘刷的那种,只是换个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