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21.5的显示器怪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5-02-15):
AOC21.5 硬屏的显示器 开机 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亮 不显示 偶尔能亮 亮了以后一动辨析率就黑屏 需要重启才亮主机没有问题

网友:
刷个MCU看看,估计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换下VGA线看下 还有显卡能识别到显示器的最大分辨率嘛 或刷新频率过高

网友:
    换个VGA线试试。接触不好的可能性大。其它的现象可能只是个假象。再或换个驱动板验证一下也好的。

网友:
先刷下驱动板程序看看。

网友:
显示器有自检没

网友:
线换了 不行 驱动板也换了 还是偶尔那个问题 开机偶尔不亮 该辨析率就黑屏必须重启才行 问题是我不会动屏上的板子 求高手指教

网友:
分辨率设置的过高,高低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