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同时只认一个USB设备

楼主(2015-02-15):
电脑关机前正常,第二天开机只认一个USB设备(认优盘USB鼠标就不能用,认了USB鼠标其余USB设备就不能用)USB口都是好的,驱动重新装过。哪位师傅能帮忙解决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这台机子不能做系统,因为有几个专业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卸载驱动 然后重新安装

驱动卸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卸载驱动 然后重新安装

试过了,可是不行.

网友:
USB驱动重新打过

网友:
先易后难,先刷BIOS试试看。

网友:
看看电源,可能功率不够

网友:
看主板上的USB跳线,不要跳到5VSB上。

网友:
系统有问题也会认不到USB设备

网友:
不重做系统好似难办啊。要不拿下电池放电试试。

网友:
先谢谢各位,我再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桥问题

网友:
多半是系统问题,,楼主不能装系统,,可以去PE里测试一下!!

网友B:
换了一个SP/2鼠标怎么又可以同时认USB设备了?4楼说的有可能,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单位的机子不敢拿来做实验,只好就此作罢。郁闷

网友:
多谢各位师傅的群力群策,兄弟在这谢了。

网友C:
先对系统做镜象备份(为了可以恢复回来),再重做系统,以确认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对系统做镜象备份(为了可以恢复回来),再重做系统,以确认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不推荐,特别是单位的,我宁愿拿个自己硬盘过去安装系统测试,也绝不用原机器上的硬盘搞系统,出了问题就不是小事了

网友:
估计是接口的问题和桥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换了一个SP/2鼠标怎么又可以同时认USB设备了?4楼说的有可能,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单位的机子不敢拿来做实验 ...

据你说的现象可能是USB接口的供电不足造成的。查查供电吧。

网友:
系统是xp的吧?

网友:
查一下USB供电,应该是不正常的

网友:
供电问题,弄板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推荐,特别是单位的,我宁愿拿个自己硬盘过去安装系统测试,也绝不用原机器上的硬盘搞系统,出了问题就 ...

有另外的硬盘,当然可以这样做,这也是个妥当的做法。不过,有时一些硬盘本身的故障,你换了盘就找不到是盘还是软件的问题了

网友:
U口没有坏,不代表USB的部分没有问题的呀,估计南桥坏了。

网友:
供电不足往往反应在前置的USB口上

网友:
大神们 赶紧的回复  新手等着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可以进pe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另外的硬盘,当然可以这样做,这也是个妥当的做法。不过,有时一些硬盘本身的故障,你换了盘就找不到是 ...

如果换了就解决,那不就好办咯,直接买客户硬盘,HOHO

网友:
有一次见到过因为电源线不行导致USB和PS2接口设备常常认不到的问题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拔掉usb,重新插上就可以恢复使用。

网友:
加一个USB集线器即可……

网友:
重装下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据你说的现象可能是USB接口的供电不足造成的。查查供电吧。

同意 我感觉应该是

网友:
外围没问题就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