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编程器可以写联想密码芯片 P24S08 ?

楼主(2015-02-16):
曾经用TL866CS写废一个,全部F 。

网友:
我的也是809F 表示无压力

网友:
看来我买RT809F对了!联想的背锁了也要写码片吗?

网友:
联想的加密芯片 H08 L08 ,TL866CS表示无压力,芯片选择 PCA24S08,完美读写

网友:
淘宝上十几块钱的都可以写。

网友:
编程器不是特别重要,很多,淘宝上。

809F和500P方案都可以

BIOS之家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