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对EC的理解,大仙们进来看看有没有补充的!

楼主(2015-02-16):
EC的基本工作条件      [供电、时钟、复位]
1、待机供电  EC的待机供电,名字通常是VCC0、AVCC、VCCA等,少数EC的待机供电是VBAT
2、待机时钟  以前通常是外置32.768KHz晶振,目前大多是内置在芯片内
3、待机复位  EC最开始的复位信号,名字通常是ECRST#、WRST#、VCC_POR#等3.3V(示波器测)
4、程序        EC需要获取相应的程序,配置脚位后才能工作
EC对LCD背光的控制
1、LID_SW# 有两路作用:一是拉背光,二是通知EC,由EC判断是否可以开机(LID#为低,有的机器会导致暗屏,有的会导致按开关无反应,正常3.3V)
2、LCD_BACKOFF  背光控制
3、LCD_BL_PWM   亮度调节

EC和南桥通信的总线
1、LPC_AD[0-3] 数据地址,这四个信号用来传输LPCBUS地址和数据
2、LPC_FRAME#  LPC的帧周期,当这个信号有*词语被过滤*,指示开始或结束一个LPC数据传输
3、LPCCLK           LPC总线的33MHZ频率,1.6V左右
4、LRESET#         LPC总线的复位信号,3.3V

EC的KBRST#信号解释:其实就是“软复位”,键盘上的“CTRL+ALT+DEL”

网友:
说的很好,总结的真不错,赞一个

网友:
说的不错的啊

网友:
很多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