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320G在BIOS能认,在MHDD不认,

楼主(2015-02-16):
找到一块旧盘,在BIOS能认,在MHDD不能认,怎么回事

网友:
什么意思,检测硬盘吗,MHDD认不到,改个硬盘模式试一下看能认到不

网友:
MHDD只认主盘,从盘不认。如果是SATA口要接第1、3、5等口。

网友:
老硬盘都是需要跳线的吧!

网友:
MHDD只认主盘,从盘不认

网友:
硬盘通道和硬盘模式看下

网友:
怎么不说中文啊

网友:
1.把别的硬盘都拔了,就剩一块硬盘
2.BIOS硬盘模式改IDE
3.综合楼上的经验, SATA口用1.3.5试试看
4.这样也认不到的话, 就进PE  用MHDDSCAN 或者Victoria 等其他测硬盘软件都可.

[这种情况有时也碰到过,就进的PE测]

网友:
可能正好这个朋友不能输中文吧
  意思是 使用专业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