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530U3C无法从硬盘引导,求助

楼主(2015-02-16):
三星超薄本。型号NP530U3C、无法从硬盘引导,一开机就进到启动项那里了,BIOS里也能检测到硬盘。就是不能进系统。他说同样的故障,以前修过一次.主板没有修过的痕迹。硬盘也正常。感觉还是软件设置的问题。BIOS里面也进行了各种设置。还是不行。谁遇到过这个故障吗?

补充内容 (2015-2-22 10:13):
谢谢大家的帮忙,祝大家新年快乐,已经解决了,昨天闲来无事拿出来看了下,所有的设置都试过,就剩下UEFI启动那个没动过,一般WIN8系统改WIN7系统是要关掉那个UEFI启动的,BIOS里也关掉了,我试着打开了,居然好了

网友:
装win8   我 遇到过联想的 认不到硬盘 win8安装版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PE也进不去的话,肯定是BIOS里面设置的问题。

网友:
刷bios试试吧,当初我碰到过一个同样故障的机器,按任意键重启,最优由于bios不支持芯片型号无法刷,最后机器还给客户了

网友:
我的华硕 X502C笔记本,硬盘只有一个分区使用很不方便(国外带来的),预装正版WIN 8操作系统。为了多分几个区我把硬盘挂在别的机子上GHOST系统后,再把硬盘装回X502C机子,根本无法启动安装驱动。PE系统也进不去,最后费了不少时间安装了个盗版WIN 8系统,之所以重新安装系统费了不少时间,原因是第一:BIOS设置问题,第二:硬盘里面的某些格式与我们平时安装WIN XP,WIN 7有所不同造成的。

网友:
还是BIOS没有设置好吗

网友:
遇到过  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实在不行就格式化硬盘,重装系统

网友:
看能不能进PE可以进PE应该就是那里设置不对,重点看看硬盘的分区格式

网友:
我觉得还是BIOS 设置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已解决

网友:
现在的新款笔记本WIN8改WIN7都要改好几个选项的,先软后硬这样不容易走弯路

网友:
楼主你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是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