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主板,分享经验。

楼主(2015-02-16):
    我是搞网吧维护的,现在网吧不景气,就想学别的技术好混口饭吃,前几个月返修了几块M4A88T -M LE 主板,有几块上家搞不好了,返回来一直在我这放着。我看了一个月视频之后,想起来这几块主板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拿出来玩玩。
    一共有2块M4A88T -M LE和2块M4A77T SI,先搞M4A77T,插上cpu,发现内存,cpu供电不出,打值发现内存旁边的一个场管击穿了,换了之后,一上电,这个场管直接冒烟了,晕了,又得换,刚好有两个cpu,互换之后亮机了,本着不怕死的精神,把这个坏的cpu在另一个主板上试了一下,那个主板也冒烟了。cpu坏居然会把内存的场管搞挂,真是长知识了。
   还有一个M4A77T,开机没有内存供电,供电芯片是APW7120KE,测量芯片供电脚位,都有供电,芯片不发出UGATE,LGATE,别的FB,OCSET,都没有电压,找了全板,都没有找到开启信号(OCSET通过几个电阻连接的是该芯片产生的1.5V内存供电,内存供电没有,OCSET也就没有电压了),最后没办法了,拿那个修好的板子对着打值,发现好的板子内存下管对地220多(二极管档),这个板子对地100多,不正常,就一个个拆了,把上下管,大电容拆掉了还是100多,最后把旁边的822排阻拆掉了,正常了,但是这个822排阻是好的,打值正常的,换在M4A88T主板上都能用。搞不好了,就放在一边了。
   两个M4A88T,一个是自动上电,还一个是没复位,自动上电的那个很简单,换掉822就好了(就是M4A77T拆掉的那个),还有一个测量cpu,内存,总线,南北桥供电都正常,打值和好的板子一样,测量时钟,发现没有时钟供电,最后想想不对劲,对着好板子看了一遍发现有一个0欧电阻被拆掉了,这个电阻是时钟的供电,拆了之后肯定没复位。

直接用锡联通,害怕别的东西也被拆,就全板对照了一遍,又发现网卡和声卡被换过,而且网卡直接就连锡了,声卡也被换的惨不忍睹,风枪把网卡吹掉清理一下,把声卡加焊了,上cpu,内存,亮机了,插上网线,网卡不亮,开启pxe启动,开机直接跳过pxe,网卡挂了。也没有料板,就这样了。
我发现,干这一行的技术真是参差不齐,我一个只学不到一个月的新手,第一次焊也不怎么连锡,上家估计是捡漏修,焊工真是无语。

网友A:
请教大神,MA477T SI主板的供电芯片APW7120KE,开启条件是什么,反馈正常电压是多少?我只有点位图,看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请大神指点。

网友:
M4A77T SI主板

网友B:
有好板对比着跑线,…。

网友C:
7脚电压0.7V以上, 6脚FB 反馈一般0.8V  两个电阻分呀的,

网友D:
楼主哪里的 从am2开始Amd主板的cpu集成内存控制器的 坏的话是可以理解的。 有的就连cpu供电芯片都和内存系统管理数据总线电压引脚直连的 0欧电阻起到保险丝的作用 锡直连的话不如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神,MA477T SI主板的供电芯片APW7120KE,开启条件是什么,反馈正常电压是多少?我只有点位图,看了半 ...

细心的话 你会在百度找到此芯片的资料的 只可惜我这边网络问题 无法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好板对比着跑线,…。

他搞网吧的 应该不会缺好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7脚电压0.7V以上, 6脚FB 反馈一般0.8V  两个电阻分呀的,

嗯,这个反馈0.8V电压值基本是保持不变的,由内存供电芯片APW7120KE本身内部产生。

网友:
估计是网吧网管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哪里的 从am2开始Amd主板的cpu集成内存控制器的 坏的话是可以理解的。 有的就连cpu供电芯片都和内存系 ...

时钟供电一般为3.3V多,0欧电阻损坏在这里也可以用保险电感来代替。

网友:
非常感谢大神们的回复。

网友:
能分享一下点位图吗?谢谢

网友:
自学1个月 ,就这么牛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很多板子,又把很多疑问留给了我们!放弃了很多查不着原因的板子,看来你的板源还是蛮多的。

网友:
楼主真是绝顶的聪明啊,看了一个月的视频就能修板了!

网友:
汗,我感觉基础还可以,在学主板维修之前,耐下性子看了一遍邱关源的电路第四版,有点基础,所以学的快点。

网友:
楼主真厉害啊。1个月修主板。牛。

网友:
跑线挺累的。

网友:
我也是新人,来学点经验

网友:
楼主真是干维修的料啊。

网友:
哦也是新手,楼住看的什么视频。我QQ1194371811

网友:
新手不错的经验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