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5A 不认硬盘

楼主(2015-02-16):
今日回收个联想本本,不认硬盘  联想旭日C465A  LA-3691P REV:1A  换过硬盘 刷了BIOS 加热过桥 涛声依旧啊

网友:
查SATA接口电容正常的话,换南桥吧。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检测硬盘接口电路,估计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先进BIOS看硬盘设置问题,单从U盘能进PE系统吗?查硬盘接口耦合电容,最后考虑换南桥吧。

网友:
南桥的SATA模块的供电查了没有

网友:
你上的多大硬盘呀

网友:
检查硬盘接口电路

网友:
先看看硬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