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不加电

楼主(2015-02-16):
各位大神 这个主板不加电 维修思路是什么 我是小小白啊
华硕

网友:
先查待机和触发电路

网友:
按时序修!

网友:
你是说不促发还是,促发不了
按楼上的时序差看,。。。

网友:
楼主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你这样的话,很难教你啊,去找资料复习一下

网友:
H61还在学习中,,不过有图纸还是好修一些!!

网友:
H61的主板虽然比较新,但开机原理还是跟以前的差不多吧!先从RTC电路,待机供电,开机针等入手检查。

网友:
按上电时序一步步查吧…。

网友:
建议去迅维学习一下

网友:
好吧 我先查查看
回来在请教大神们

网友:
跟时序图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