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笔记本过LOGO后不正常进系统

楼主(2015-02-16):
今天一个朋友拿来一台长城笔记本电脑给我看看,说是开机后要很久才能进入系统。我接过机器一看果不其然机器在过完LOGO后呈黑屏状态有大概7分钟左右可以正常进系统 对于这种故障第一反应就是硬盘有坏道造成的,但是进PE时很顺硬盘扫描没有发现绿点,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啊?我开始怀疑是不是BIOS问题,这下不好办啊过年回家了没有吃饭的家伙搞不定啊。在无奈之时随便敲了几下键盘机器就发出了报警的声音心中顿时一喜想起师傅曾经也说过键盘坏了会导致不进系统的。于是马上把键盘拿掉不装重新开机机器正常了。

网友:
键盘也属于外设,开机卡LOGO查外设。

网友:
见到过键盘导致不开机的牛吧

网友:
这些一般都是外设的问题

网友:
键盘坏了引起的进系统慢故障!很少见到。

网友A:
看到你说的长城笔记本我也是醉了。麻烦你百度下吧

网友B:
兄弟,,是奶牛,是 宏基下面的一个系列,不是长城

网友:
是奶牛哦  Acer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是奶牛,是 宏基下面的一个系列,不是长城

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说的长城笔记本我也是醉了。麻烦你百度下吧

明白了谢谢!

网友:
以后知道了!

网友:
宏基的碰到过两次 具体什么型号忘了  键盘问题导致卡机黑屏  敲下键盘任意键 就能进系统

网友:
这是原美国的军工品牌GATEWAY捷威吧,俗称奶牛,现被ACER收购,质量不错的。不是长城,长城的LOGE是GATEWALL

网友:
有时还修到键盘坏连机器都不亮的呢

网友:
LZ捡到便宜了,过年发财喽

网友:
键盘坏,奶牛慢,这个好记

网友:
这样的问题碰到好多过 不过一般都等不到7分钟就关机拆机了, 直接认为是进不了系统。

网友:
我就碰上过键盘坏导致开机不显示的。

网友:
真是少见的现象,不过思路正确,把外设一个一个地断开试验是排除故障的方法。

网友:
这机器是宏碁收购的子品牌“捷威”,俗称“奶牛”。

网友:
好吧, 这么个故障, 要是放在我这估计又要查好久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联想Y480

网友:
首先就要先排除外设的

网友:
键盘这个外设设备,往往被忽略!

网友:
捡到便宜了,过年发财喽

网友:
见过cup时钟导致该问题的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是键盘坏导致运行卡慢!

网友:
当我不知道哪里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全部拆了

网友:
值得学习的经验

网友:
键盘不是归EC管的吗?

网友:
这种情况我们遇多了,有遇上卡视窗logo然后的随便在键盘敲个键就能够进视窗的吗? 顺道说一下,全是宏碁的机器,包括奶牛的捷威。

网友:
怎么这早就开门营业了,是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随时待命么

网友:
外设都得一样一样的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