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8K86主板冷机开机20秒左右黑屏,电压跳闪。

楼主(2015-02-16):
8K86主板冷机开机20秒左右黑屏,电压跳闪。正常 时所有电压正常,测得待机线电压由3.3V慢慢下降,直到1.7左右黑屏,12V24V开始跳闪,5V不动。求图纸跟思路。

网友A:
你主板什么牌子你都没说清楚怎么找图纸

网友B:
重点换电源输出端的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主板什么牌子你都没说清楚怎么找图纸

亲。你没有看到吗?5800-A8K860-1P2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点换电源输出端的滤波电容。

谢谢回复,直接用电阻跳5V点机电压不闪变,说明电容没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开机线电压在降,怎么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直接用电阻跳5V点机电压不闪变,说明电容没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开机线电压在降,怎么解决。

直接用电阻跳5V点机电压不闪变,是什么意思?是说用电阻做负载接入5V输出端吗?电压不跳变不等于电容是正常的。你还是乖乖换电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电阻跳5V点机电压不闪变,是什么意思?是说用电阻做负载接入5V输出端吗?电压不跳变不等于电容是正 ...

12V24V输出电容全换了,还是原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主板什么牌子你都没说清楚怎么找图纸

创维的 8K86机芯

网友E:
power ON电压不稳 跑线看下是否主板上的控制三极管和上拉电阻不良

网友:
你要先测试一下控制三极管的三个极的电压来判断,是供电还是上拉电阻,还是系统。

网友:
重点换电源输出端的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power ON电压不稳 跑线看下是否主板上的控制三极管和上拉电阻不良

更换无效,控制三极管B极电压一直慢慢的加高,最后直接导致三极管导通。

网友:
客户拿走了。不修了。。白费了我一天时间

网友:
拿走就拿走,早点放假过春节
这两天我都不接机了,准备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