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上,手机存储设备无法使用

楼主(2015-02-16):
前两天放假,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就准备下几部电影存到手机里看。可是,电影下下来了,往手机里拷贝的时候出了问题。老是5S 左右不停的弹出发现U盘。。。致使COPY不能完成,好郁闷。

以前在店里,用台式机拷贝就没出现过这种问题。用同事的笔记本,两台都是这个样子。手机数据线没问题,就怀疑是系统驱动有问题,就进同事的笔记本上的WIN8 WIN10系统,发现只有WIN10系统能正常使用手机的存储设备。

今天用同事的笔记本,像往常一样进了WIN7系统,手机存储设备还是不能用。无意中,听到光驱转动的声音。一想,会不会是光驱引起的,就弹出了光驱,再次选择了手机的存储设备,这次,不再不停的弹出发现U盘了。手机能正常选择存储设备使用了。

网友A:
难道说光驱跟USB接口设备发生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说光驱跟USB接口设备发生冲突?

应该是部分笔记本的有冲突,也有可能是系统驱动的问题。我用我自己的本儿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B:
感觉系统问题  前几天我几个U盘都可以认 唯独一个不认  做了系统认了

网友:
爱尔姐姐为啥不加我QQ呢  ?1249155056         难道你这么高的手子也怕被黑??????

网友:
俺可叫大少哦下三滥的活俺不会干 就是感觉你修理有见解才想加你的 爱尔姐姐

网友:
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该不会是供电动力不足吧。在台式机上见过这种现象。

网友:
说不明白的故障很多,解决了就行了。

网友:
不是被你碰到的话,慢慢修  会修死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系统问题  前几天我几个U盘都可以认 唯独一个不认  做了系统认了

问一下原来装的啥系统,最后做的啥系统

网友:
还有这事呀,没见过。

网友:
这故障有点诡异……

网友:
像这种情况重做系统就好

网友:
那每次用手机都要弹出光驱?

网友:
问题有点奇葩啊!

网友:
这问题比较奇怪,第一次听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win10的系统是正版的还是盗版的????至今还没见过呢

网友:
都是盗版系统。

网友:
你的南桥被诅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系统问题  前几天我几个U盘都可以认 唯独一个不认  做了系统认了

今天确定了,跟系统没关系。

网友:
今天在别的电脑上装了那个系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现在可以确定,跟系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