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无法进系统

楼主(2015-02-16):
低格重新分区做系统仍然无法自己引导进入系统,必须过U盘启动点击从本地硬盘启动才行,什么情况哦,做系统很正常

网友:
重建主引导分区试试!

网友:
重建MBR  修复引导

网友:
重建住引导重启OK

网友:
重建mbr,cmos里设引导顺序从硬盘。

网友:
引导出错,WIN  PE  修复引导应该可以

网友:
用效率源硬盘软件重建MBR

网友:
修复硬盘的MBR主引导记录!你分区时将C盘设置为活动分区吗?

网友A:
解决没,最后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没,最后是什么问题。

没有等闲了再看

网友:
解决了记得来发下。

网友(2015-03-18):
重新分区,把前面几个G的硬盘空间屏蔽掉,划成隐藏分区,然后再做系统。

网友:
重建MBR,修复引导启动